锂离子蓄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3-09-13):
各位好兄弟,最近用额定3.7V锂离子电池+ip5306-ck充放电模块将3.7V升压至5V给单片机供电,但是总是会自动断电,甚至有时候必须多按几次充放电板上的开关才能打开。实测此时电压3.8V,各位老哥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A:
是不是IP5306的问题,这个料跟钰泰ETA9740的功能一样,我用了很多了,没有啥问题

网友A:
是不是IP5306的问题,英集芯的芯片我是不敢用了,各种无缘无故的故障,我都头疼死了,你这个料跟钰泰的ETA9740功能一样,我用了很多了,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如果可以尝试更换一下

网友B:
负载电流持续小于 45mA 32秒后IP5306会自动关断升压,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C:
会不是是单片机工作电流太小,IP5306进入休眠模式了?

网友D:
你知道你的单片机瞬间最大电流是多少吗?
你的电源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又是多少呢?
如何电源电流不足,你单片机将如何反应呢?

网友E:
有可能是板子质量存在问题或者你的工作电流小进入休眠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