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采集芯片MAX31856读取寄存器失败

楼主(2023-09-13):
先贴代码#include <MAX3185.h>

#define LTCBH 0x0c
#define LTCBM 0x0d
#define LTCBL 0x0e

unsigned char tempL,tempM,tempH;

void SPI_INIT()
{
        P_SW1 = 0x04; //SS_2/P2.2, MOSI_2/P2.3, MISO_2/P2.4, SCLK_2/P2.5

                SS = 1;
    SPCTL = 0x50;                               //使能SPI主机模式
    SPSTAT = 0xc0;                              //清中断标志
}

unsigned char spi_transfer(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 0;
                                SS = 0;                                 //拉低从机SS管脚
        SPDAT = addr;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 (!(SPSTAT & 0x80));               //查询完成标志
                                dat = SPDAT;
        SPSTAT = 0xc0;                          //清中断标志

        SS = 1;                                 //拉高从机的SS管脚

        return dat;
}

void main()
{

        GPIO_INIT();
        TM0_INit();
        delayms(500);
        //spi_transfer2(0x80,0x01);
        while(1)
        {
                //p = 0;
                p = spi_transfer(0x0c);
                delayms(500);
        }
}

void TM0_INit()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display(p);
}

不管读哪个寄存器都是0000,求大佬支个招或者有没有51例程

网友A:
手册上是如何说的呢?看看手册。

网友B: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总线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总线数据。

解决了,硬件SPI运行一次就卡死了,换模拟SPI就好了

网友C(2024-06-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硬件SPI运行一次就卡死了,换模拟SPI就好了

很好!开源的目的,就是成功共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