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更容易进入饱和区

楼主(2023-09-13):
哪些型号的三极管。基极1uA的小电流,能快速进入饱和区。
达林顿管,饱和导通压降小。SOT-23封装型号的,有哪些

网友A:
数字电路一般采用开环无反馈,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模拟电路都是靠负反馈保持在线性区,跟放大倍数几乎无关,进入饱和区是电路设计错误。

网友B:
可以这样认为。但不是要点!
要点是:Vce两点间的电压。
1、电压方向正确(集电极电压反偏)。接错了,就谈不上放大、饱和了,无意义!
2、Vce有调节的空间时(如Vce = 1.5V,向下还可调),必定工作于放大区。被【挤死】无调节余地(如Vce = 0.1V,向下接近0了,无调节空间了),则认为是饱和了。

举例:
NPN典型标准电路:Ib = 0.1mA,放大位数 = 100,集电极负载电阻 Rc = 1K 。
则IC = 10mA,URc= 10mA * 1K = 10V。
这时你计算Vce:Vce = Vcc - URc
当Vcc <10V时,你会发现 Vce <0,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接近0,也就是饱和了。
当Vcc >11V时,Vce >1V,向下还有1V的空间。所以工作于放大区。

记住:要点!
1、当Vce向上无调节空间(接近电源电压)时,判为:【截止】。
2、当Vce向下无调节空间(接近0)时,判为:【饱和】。
3、其余:则是【放大区】。
当然电压方向必须接正确,否则讨论以上无意义!
临界点如何定义呢?
一般硅管取0.3V、锗管取0.1V。不一而认,参考手册上的特性图为佳。
设计中,将静态Vce 设计在 Vcc的一半电压时,可以得到最大不失真的正弦波电压,峰峰值最大达到 =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