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咋焊?
关闭

楼主(2023-09-13):
这种芯片咋焊,

这种芯片咋维修?

楼主:
这种芯片咋焊,咋维修?

网友A:
预热锡浆涂焊盘,贴芯片,热风器或者PTC焊台加热

网友B:
需要用热风器,先把芯片用电烙铁进行拖锡,再用热风吹到电路板上。

网友B:
这种芯片无法维修,坏掉只能更换。

网友C:
热风器,或专用焊台。

网友D:
QFN的封装,很常见的,用热风吹吹就焊上,再吹吹又拆下了。

网友E:
需要用锡膏,将锡膏涂在PCB焊盘上,将芯片放上去,对准焊盘,然后用热风器(我的热风是260度)均匀的吹芯片,等焊锡融化就OK了

网友F:
热风器,380°试试,成功率看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