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C语言小白 能帮我看看问题怎么解决嘛?

楼主(2023-09-13):
C语言求助

网友A:
C++和C是不同的两种语言。

网友B:
scanf 里面的参数 &a后面缺个逗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和C是不同的两种语言。

这明显不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f 里面的参数 &a后面缺个逗号

程序运行不正常 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楼主: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求助大佬,小白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求助大佬,小白太难了

这已经不是错误了,而是程序已经正常编译运行,但是你没有看到运行结果就结束了。

解决方案是在return前面加
getch();
或者
system("pause");

程序完成你要的结果后,给你看看,然后敲anykey才能结束退出。

网友D:
不截屏,用手机拍照,确实是小白

网友E:
C语言小白用DEV C++就可以了. win系统下入门级别的c编译器,很好用.
安装都才100多M. VC++装下来都几个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