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的数据位设置为9位

楼主(2023-09-13):
1.请问有没有串口助手的数据位可以设置为9位

2.我看ESP32的USART的数据位最大设置为8位,可以设置为9位吗,另外ESP32的串口发送接受函数是按字节发的,不是按bit,如何才能将9bit数据发送接受出去呢

谢谢!

网友A:
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可以!”

USART数据位有多少取决于硬件,软件就是无限作弊都绕不开硬件限制,第二个问题ESP的datasheet告诉你了,第一个问题可以查16C550的datasheet,电脑的串口都是这个芯片,虽然已经不存在实际的16C550,但是作为IP还是芯片集的标准配置。

网友B:
可以自己定义(软件方式):
用一根、两根、三根IO线,都可以,只要双方的通讯协议一样即可。
以两线为例,P1.0 = clk、P1.1 = data。通讯的双方再协议一下,如:频率,同步方式……。(可以对照232的协议进行,8位改9位,不就可以了吗?)
不过,用软件做很麻烦,又要求有一定的水准。
用硬件做:用9位以上的移位寄存器,搭建。也很麻烦,也要求有一定硬件水准。

一般方案:就用现成的8位,9位用两个字节16位传递,做做组合、拆分就行了,16位去除7位,也不错啊。

最接近可行的方案:利用奇偶校验位传输第9位。
发送方:
1、将SCON的SM0设置成1,9位串行模式。
2、先将第9位写入TB8。
3、再将第1-8位写入SBUF,发送。
接收方:
1、将SCON的SM0设置成1,9位串行模式。
2、将SCON的SM2=0,这个设置是关键!!!如果SM2设置为1,则收不到第9位=0的数据。
3、将收到的RB8存于第9位,SBUF存于前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可以!”

USART数据位有多少取决于硬件,软件就是无限作弊都绕不开硬件限制,第 ...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单片机需要与一个模块进行串口通信,模块描述数据位是9位,其中第9位为0时,前8位作为数据写进模块,第9位为1时,前8位作为命令写进模块,所以第九位相当于一个标志吧。请问我要怎么才能让单片机的数据位为9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单片机需要与一个模块进行串口通信,模块描述数据位是9位,其中第9位为0时,前8位 ...

如果单片机就是没有9位USART,那么只能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加上奇偶校验位。另外计算8位数据的奇偶位,牺牲掉一个数据位,强制让奇偶位为1或0,这个方案根据你传输数据的不同,有可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定义(软件方式):
用一根、两根、三根IO线,都可以,只要双方的通讯协议一样即可。
以两线为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就是没有9位USART,那么只能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加上奇偶校验位。另外计算8位数据的奇偶位, ...

请问如何强制让奇偶校验位为1或0呢,我这边使用ESP32-S3在配置串口时只有失能奇偶校验位、使能偶检验、使能奇校验三种可选。另外此MCU的UART的发送函数是按字节发送,不是按位发送

网友C:
硬件决定了软件

网友D:
串行通讯不必非得用硬件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单片机需要与一个模块进行串口通信,模块描述数据位是9位,其中第9位为0时,前8位 ...

还是把模块描述贴出来吧,我就不信有这么屌的公司自绝于,故意让自己的产品跟主流不兼容,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模块描述贴出来吧,我就不信有这么屌的公司。

CH375 的串行数据格式是 1 个起始位、9 个数据位、1 个停止位,其中前 8 个数据位是一个字节
数据,最后 1 个数据位是命令标志位。第 9 位为 0 时,前 8 位的数据被写入 CH375 芯片中,第 9 位为
1 时,前 8 位被作为命令码写入 CH375 芯片中。

这是模块datashit关于串口的描述,他其实还支持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行通讯不必非得用硬件串口。

请高人详细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高人详细指点!

MCU既可以与CH375并口连接,也可以与CH375串口连接。也不存在你描述的串口传输9bit数据问题。如果MCU端口够用,采用并口连接更好。搜索本论坛有相关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既可以与CH375并口连接,也可以与CH375串口连接。也不存在你描述的串口传输9bit数据问题。如果MCU端口 ...

我就是参照了这个手册,他说串行连接是需要数据位9位啊。但是之前我一直用的串口助手测的,8位,不知道为什么也能正常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