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单片机程序实现DS18B20温度检测

楼主(2023-09-13):
要想成功读取DS18B20的温度,那么时序很重要,因为STC12C5A60是1T的单片机,跟STC89C52的延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程序处理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延时是否正确,我在DS18B20身上研究了很久,一开始还以为是接线的问题或者是元件坏了,温度一直显示-0.006,后面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是时序不对,导致初始化不成功,如果看到我的帖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名称:18B20温度传感器
------------------------------------------------*/
#include"delay.h"
#include"18b20.h"
#include"LCD1602.h"
uchar fu;
/*------------------------------------------------
                    端口定义
------------------------------------------------*/
sbit DQ=P1^3;//ds18b20 端口
sbit beep=P2^3;

/*------------------------------------------------
                    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 = 1;
delay_us(2);
DQ = 0;
delay_us(500);
DQ = 1;
delay_us(70);
presence = DQ;
delay_us(500);
return presence;
}
/*------------------------------------------------
                    读一位
------------------------------------------------*/
bit tmpreadbit(void)
{
unsigned char a;
DQ = 0;
delay_us(5);
DQ = 1;
delay_us(5);
a = DQ;
delay_us(50);
return a;
}
/*------------------------------------------------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
                    写入一位
------------------------------------------------*/
void ds18b20_writebit(unsigned char a)
{

DQ = 0;
delay_us(10);
DQ = a;
delay_us(50);
DQ = 1;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ds18b20_writebit(testb);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18b20_init();
  DelayMs(1);
  WriteOneChar(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WriteOneChar(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g,c,d,e;
ds18b20_init();
DelayMs(1);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先读低位
b=ReadOneChar();   //再读高位
if(!(b&0x08))
{
        fu=1;
        g=b;
        c=((g<<8)|a)*6.25;
}
else
{
  fu=0;
        d=((b<<8)|a);
        e=((~d)+1);
        c=e*6.25;
}
return(c);
}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蜂鸣器报警和灯闪烁 s控制音调,led控制灯
{
        uchar i;
        i=s;
        beep=0;     //蜂鸣器响
        P1=~(led);  //控制相应的灯亮
        while(i--)
        {
                distemperature();//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的作用
        }
        beep=1;   //蜂鸣器不响
        P1=0xff;  //控制相应的灯灭
        i=s;
        while(i--)
        {
                distemperature();//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的作用
        }
}

void deal(uint t) //温度区间报警
{
        uchar i;
        if((t>2700)&&(t<=2500)) //大于25度小于27度
        {
                warn(40,0x01);  //第一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2500) //小于25度
        {
                warn(10,0x03);//第一个和第二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3200)&&(t>=3000)) //小于32度大于30度
        {
                warn(40,0x04);//第三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3200)//大于32度
        {
                warn(10,0x0C);//第三个和第四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在27度和30度之间时只是调用显示函数延时
{
        i=40;
        while(i--)
        {
          distemperature();        //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的作用
        }
}
}

void dis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int m1,m2,m3,m4,m5,temperature;
         tmpchange();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fu==0)
         {
    LCD_Write_Char(5,1,'-');//写入负号的位置,如果是负温度就显示
         }
   else
         {
          LCD_Write_Char(5,1,0x20);//是正温度就显示空格,0x20在ASCII字符表里表示空格
         }
         m1=temperature/10000+48;  //1602字符显示ASCII的地址位0X30,0~9,对应的地址是48~57,所以计算出来的数要加48,48=0x30  /号是求整 %是求余
         m2=temperature%10000/1000+48;//为什么要除于10000呢,因为一开始温度换算的时就已经乘以100倍了,如果温度是110度,此时得出来的数就是11000,所以要除于10000
         m3=temperature%1000/100+48;
         m4=temperature%100/10+48;
         m5=temperature%10+48;
         LCD_Write_Char(6,1,m1);
   LCD_Write_Char(7,1,m2);
          LCD_Write_Char(8,1,m3);
         LCD_Write_Char(9,1,'.');
         LCD_Write_Char(10,1,m4);
   LCD_Write_Char(11,1,m5);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1602

网友A:
感谢分享,移植到1T机的确成功。

网友B:
真是及时雨.正在找stc读取温度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