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电阻 变化阻值中 不变的部分?

楼主(2023-09-13):
例如 我有一个 温度传感器, 阻值 的变化 范围 是25K~35K.

用 分压电路 测量, 如果 按照 原值, 则 分压 范围 很小, 不好 测量; 如果 把基础的25K 去掉, 则 变成 测量 0~10K, 电压范围 变大, 很好 测量.
如下图

不使用 运放 (或者 放大 电路 )的 要求 下, 如何 使用 简单 的电路 (阻容, 三极管, 组成), 让 25K~30K 的变化量, 转化为 比较大 的变化量, 提高 测量 分辨率.提前 谢谢 大家了

网友A:
不使用运放做不到,使用运放能做但是稳定性极差严重不推荐。现在的技术发展线路就是数字化,数字电路性能太好太便宜,就算是浪费掉数字电路,如Σ-ΔADC的大部分量程,其价格和性能也远远优于你用模拟电路实现你的想法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运放做不到,使用运放能做但是稳定性极差严重不推荐。现在的技术发展线路就是数字化,数字电路性能太 ...

我手头有个芯片只有10bit adc, 就是范围算下来分辨率不够, 用运放太贵了, 比我的芯片还贵. 换芯片又得从头整过一遍, 还不一定合适. 太晕了

网友B:
R9下端接适当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个芯片只有10bit adc, 就是范围算下来分辨率不够, 用运放太贵了, 比我的芯片还贵. 换芯片又得从 ...

过采样oversampling呗,分辨率够了,精度不够,反正这破电路本来就没精度,有个分辨率糊弄人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个芯片只有10bit adc, 就是范围算下来分辨率不够, 用运放太贵了, 比我的芯片还贵. 换芯片又得从 ...

加个外部adc

网友D:
R9是什么原因不能换0~10K呢?R2能不能换?
把R2 100欧换成30K,大概可以得到0.277V的范围值,10bit ADC可以有约92个数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R9是什么原因不能换0~10K呢?R2能不能换?
把R2 100欧换成30K,大概可以得到0.277V的范围值,10bit ADC可 ...

R9 是专用传感器, 它的变化范围就是25~35K. 是的, 30K是范围最大的, 但是92个数的变化有点不够, 我大改需要600个数的变化, 这个估计需要14位以上才够. 但是10bit 有1024, 如果范围用全, 600数足够了

网友E:
你这怎么都感觉是想用块钱买价值100甚至1万的东西,做硬件设计是物质世界,并不是价值世界

网友A:
天微/芯海/海芯的24位ADC,有效精度可以做到21位,两三块钱,如果这个价格接受不了你就别搞了,改行吧。

网友F:
三极管不拿来放大留着还有什么用

网友G:
考虑成本的话确实方案不多,直接用外置大量程adc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不拿来放大留着还有什么用

三极管温度系数太大了,这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微/芯海/海芯的24位ADC,有效精度可以做到21位,两三块钱,如果这个价格接受不了你就别搞了,改行吧。

现在使用的32位MCU 带电源管理, 带BLE, 带10bits ADC 等等其他资源, 才RMB1块多(接近2), 一个ADC 就要两块钱以上, 现在老板连放大电路的运放都舍不得用. T T

现在低成本的东西真的好卷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我考虑过几种方案, 如果有其他灵感也请不吝分享给我.

1. 我本来想用两路10bits ADC, 看看有没有办法凑出一个比较高精度的ADC. 但是也想不到接近方案
2. 想用电容充放电的方式, 通过测量时间来测量电阻, 但是考虑到这么小的电阻范围, 时间常数估计也变化不大, 想测量到高精度的变化, 估计也是极为困难
3. 想用 惠更斯桥的 平衡特性, 通过两路ADC 采集进行比较, 但是ADC的精度摆在那里, 怎么比较, 都难以达到相应的精度.

网友E:
归根到底还是想低价格买高价值的东西,所谓的卷本身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违反物质规则确还要实现物质规则,呵呵

网友H:
在R9上并联一个25~35K的电阻,阻值不就下来了吗?

如果你要让R9阻值固定,把R9冷冻或加热到极限(即25K或35K)

网友I:
建议用恒流源供电比较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我考虑过几种方案, 如果有其他灵感也请不吝分享给我.

1. 我本来想用两路10bits AD ...

方案2可行,25k电阻不小了。

网友E:
这怎么都觉得是基本方案就有问题,就跟热电偶一样,想在100度范围内精细到1度甚至小数点后,但是又不想增加该增加的电路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