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不能同时检测多个传感器

楼主(2023-09-13):
利用51单片机连接温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人体红外传感器,利用GSM模块发短信,当系统执行到某一个传感器时,就会去发短信,但是发短信用的时间有点久,程序就会卡在这里不能干其他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想要这种效果我检测到了烟雾在发短信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检测其他两个传感器的情况?希望大佬指点一下,小白一个。

网友A:
其实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你检测一个传感器就发一条,你的钱包受得了吗?

网友B:
依靠串口中断和轮询的方式进行GSM的处理,或者使用合宙系列的GSM Cat.1模块编写luat代码,单片机只需要发送短信内容,剩下的GSM模块自己处理

网友C:
时间片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靠串口中断和轮询的方式进行GSM的处理,或者使用合宙系列的GSM Cat.1模块编写luat代码,单片机只需要发送 ...

谢谢,我用了SIN900A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片轮询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D:
这些都是简单任务,为什么不能?那是你的编程思想的问题,没有多任务概念(多线程、时间片等等)。
你上一个RTOS看看。

网友E:
本身单片机执行程序也是一个一个来的,只不过太快你感觉不到而已

网友F:
用两个芯片,一个负责检测,一个负责发送,芯片间用串口通讯

网友G:
51单片机为什么不能同时检测多个传感器 ?因为原始设计就没这个能力。
但,单片机轮流检测10个传感器,可能也只需10微秒。
也许对你来说,1微秒也不是实时,实时就是要同步,但就传感器件本身来说就呵呵

网友H:
首先有点久这个是什么概念  1秒还是100秒  任何单片机都是一行一行执行代码 做不到真正意义的实时,不知道你对时间有多高要求,看你这项目也就是个家用安防报警  这点任务1秒内肯定都能完成啊

网友I:
有的单片机能双工模式的

网友J:
可以的,采用多线程

网友I:
可以的啊,弄过16路巡检的,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了SIN900A这个模块

你可以试试这一个使用定时器节拍进行任务调度例程。

这一个例程基于STC8H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Timer0的16位自动重装来产生1ms节拍,程序使用这个节拍进行任务调度.
每个任务设置相应的调度周期,根据设置的周期时间执行任务函数.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可以在配置文件"config.h"中修改).

STC8H8K64U实验箱-V9.6程序包 2023/8/16,STC8H新实验箱程序

网友L:
让每个传感器检测完成后先分别保存在一个变量里 等全部检测确认完成标志后再打包所数据发送

网友M:
rtos系统就是干这个的,51有些迷你的系统可以用

网友N:
分时复用,把每个任务分开时间片来执行即可。再把所有传感器要发送的信息汇总成一个消息队列,这样依次一个个利用GSM模块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