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泵对stm32单片机ad影响大外部中断也影响,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13):
小水泵和单片机分别单独供电,当水泵未通电时单片机显示屏(oled)数据显示正常,当水泵通电时,ad数值数据紊乱,检测失灵。霍尔水流量传感霍(YF-S401)用外部中断记录脉冲数也乱跳,不接霍尔水流量传感外部中断数也会乱跳。
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吗?
水泵用的是5v直流有刷小水泵

网友A:
小水泵的电磁干扰太严重了,先给小水泵电源两端加电容,越多越好。

网友B:
如果是洞洞板,建议在水泵线上串联电阻、并联电容,或者改成全芯片不用模块直接一整块PCB的方式。如果是自己做的PCB,建议优化电路

网友C:
建议把水泵供电线接上磁环,同时接上瓷片电容滤波,外壳也接上地线,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