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成熟的电子产品为什么要用很多复杂的数字芯片?

楼主(2023-09-14):
看到很多成熟的产品,电路板上用很多数字逻辑门电路芯片,可以用简单的电路就能实现,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A:
可编程逻辑更加灵活,如果您需要纠正硬件错误 - 只需更换芯片固件就足够了,而无需更改电路板(您可以直接在成品设备中进行)。
具有“简单电路”的电路板必须重新开发和制造,然后在成品设备中进行物理更换(“有错误的电路板”应该去哪里,到垃圾填埋场??)。

网友B:
因为那是洋人设计的,这样卖10万元一台你觉得很值。
如果有本地产的一样的功能,甚至性能更好,但是电路就2、3片IC,卖1万元一台,你会觉得不值,做多500元!我碰到类似的太多了。

网友C:
有些工程师认为硬件比软件更可靠,能不用软件的,就不用软件,就造成了一堆芯片的结果
当然,这个不能简单的说好或者不好,在某些特殊应用环境中,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D:
设计者不同,设计的目的不同。
比如:到洗车店只有80米,可以走着去,也可以开车去。哪个方案好呢?

网友E:
既然你已经认识“成熟”这个词儿,难道就不知道“不轻易修改”才是“成熟”的原因?

网友F:
一般成熟的产品都要求稳定供货10年,10年前的设计理念肯定会过时,但不影响产品的稳定

网友G:
有些是优化用的

网友H:
故意做得复杂一点可以卖高价,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设计师为了保住高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设计者不同,设计的目的不同。
比如:到洗车店只有80米,可以走着去,也可以开车去。哪个方案好呢?

如果要洗车呢?人走着去,那车怎么过去呢?

网友I:
那个时候MCU价格不便宜,可靠性也无法和纯硬件的比,还有就是硬件抗干扰性比MCU强,还有就是为了模块话,就做出一些整个线路板都是IC的场景,且IC型号还都是横竖的很规整;
就是现在的PLC你要拆开,也会发现有的是这种,一般这种为早期设计的板子,和程序猿屎山代码守则那样,能用,为嘛要折腾,有时设备上就是90年的甚至更早设计的电路,作为工程的一个子集的一部分,在不了解整体情况下,没有谁敢随便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