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输入的开关电源可以接三相三线的电源吗

楼主(2023-09-14):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开关电源内部的输入回路可能是3路单相,如只接三相三线,就构不成回路了。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三相四线制输入,可以形成三相220,也可以形成三相380。
如果是后者,可以。
如果是前者,不可以。
强电不要马虎,不建议乱试。
了解电源设计后,再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