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pwm切换频率有一个不规律的电流

楼主(2023-09-14):
做的一个仪器,在切换模式(切换pwm频率)的时候或者第一次开启pwm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短的电击感觉,就是突然电你一下然后就开始正常输出,但是这个很短的电击在切换模式的时候是偶然随机出现的,还有在第一次按下开始输出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想请教一下为啥会出现这个现象还有怎么解决这个突然很短的电击。

网友A:
示波器仔细研究输出波形,然后对照程序检查。

网友B:
多半与你的硬件设计有关。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纪录PWM端口波形,展开观察,可能有意外发现。如果PWM输出波形确认正常,就要考虑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单片机太冤了,5v单片机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有电击的感觉,楼主是用单片机PWM驱动别的硬件才会有电击的感觉吧。这个明显是你的别的硬件启动过激了,与单片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