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中使用锁存器无法实现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3-09-14):
各位前辈,我最近重拾单片机,在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按照教程编写了使用两个锁存器实现数码管显示的代码,并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进行延时的作用。当延时为1s时,可以实现前六个数码管分别从1-6流动。但是,如果将时间降低,我在proteus上无法实现动态显示的效果。仿真中的电路图是我自己画的,代码是按照教程编写的,请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问题在哪?(有一个蜂鸣器,测试的大佬要关一下,不然很吵
//数码管以1s间隔从0-6,在前六个数码管流水显示
//问题:在proteus仿真无法实现实验板上的动态数码管显示效果,无法用视觉暂留形成效果!!!!!!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du,numwe;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main()
{
        numdu = 0;
        numwe = 0;
        aa = 0;
        TMOD = 0x01;//六行代码完成定时器0中断的初始化!!!!!!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aa==1)
                {
                        aa = 0;
                        numdu++;
                        if(numdu==7)
                        {
                                numdu = 1;
                        }
                        dula = 1;
                        P0 = table[numdu];
                        dula = 0;

                        wela = 1;
                        P0 = tablewe[numwe];
                        wela = 0;
                        numwe++;
                        if(numwe==6)
                                numwe = 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aa++;
}

网友A:
要加消影
                if(aa==1)
                {
                        aa = 0;
                        numdu++;
                        if(numdu==7)
                        {
                                numdu = 1;
                        }
                        wela = 1;
                        P0 = 0xFF;//消影
                        wela = 0;

                        dula = 1;
                        P0 = table[numdu];
                        dula = 0;

                        wela = 1;
                        P0 = tablewe[numwe];
                        wela = 0;
                        numwe++;
                        if(numwe==6)
                                numwe = 0;

                }

楼主:
谢谢老哥,修改成功。请问这是段选P0口赋值和位选P0口赋值相互之间的干扰吗?
我也刚意识到,上传的代码没有注释。感谢老哥!!

网友B:
前两天我也遇到了,proteus上使用数码管必须消影。
当数码管切换到下一位时,这个数码管就会显示上一个数码管的数字,由于切换时间很短,一闪而过,给人一种影的感觉,为了不显示上一个数,应该在切换数码管之前把所有的灯关掉,这就是所谓的消影。

网友C:
要点:
1、切换时间要尽可能短,让有效显示时间长,这样亮度才能达到最大。
2、切换前要准备好切换的数据,这样才能减少切换执行的指令。
3、切换动作的第一步是关显示,这样切换时的数据变化才不被显示,显示才不会混乱。
4、做切换动作。
5、最后一步,是打开新一显示。
切换步骤如下(切换过程仅在条指令):
1、U3 = 全关
2、U1 = 新的显示位数据(数据事先做好,如放在变量NEX_D中,在此取用)
3、U3 = 打开新显示位(数据事先做好,如放在变量NEX_W中,在此取用)
P0 = 全关 → U3.LE = 1使能 → U3.LE = 0锁存 → 关显示【消隐】
P0 = NEX_D → U1.LE = 1使能 → U1.LE = 0锁存 → 【切换显示数据】
P0 = NEX_W → U3.LE = 1使能 → U3.LE = 0锁存 → 【切换显示位】

你的错误是:
dula = 1;
错误:【这时Ux打开,但数据P0是混乱的,导致短暂显示不受控】
改正:【放在正确的数据准备好之后】
P0 = table[numdu]
不佳:【C语言取数组中的数据,不止一条指令,也即占用时间长了】
最佳:【事先做 NEX_x = table[numdu],在此:P0 = NEX_x】
dula = 0【OK】

改正后:
P0 = NEX_x;【切换前准备好 NEX_x = table[numdu]】
dula = 1;
dula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