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定时的DCDC芯片

楼主(2023-09-14):
可以设置定时时长,上电自动升压或者降压输出,时间到就关闭输出。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要是这个定时时间不长,也不需要特别精确,可以考虑用555
要是要求精确,有专门的延时芯片
或者直接上单片机,用软件控制

网友B:
用一个带RTC的MCU控制不就好了。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加一个延时芯片就行了,我上周买了几个,从2秒-1000小时都可以。

网友D:
可以找专门做电源芯片的定制下。

网友E:
一个几毛钱的单片机就可以轻松实现了,用OTP单片机,稳定性和抗干扰都不错

网友F:
使用一个带PWM输出的单片机,直接控制一个MOS管,然后进行升降压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