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和散热片之间的是硅胶吗

楼主(2023-09-14):
散热片没有固定螺丝的地方,让散热片粘在芯片上用的是不是导热硅胶。

网友A:
有导热硅胶贴不错,贴上受热后自己就粘结好了

网友B:
导热硅脂,一般对散热要求高的,都会应用

网友C:
通常使用导热不导电且便宜的东东,大多是称做硅脂的。
也有导热胶,以粘为主导热为辅,特殊定制的除外。

网友D:
导热硅胶不易拆除,还可以使用3M导热双面胶,在外围贴一圈,中间用导热硅脂或者导热垫

网友E:
除了导热硅脂之外, 也有用云母片做ic与散热片之间的导热.

网友F:
导热硅胶和导热硅脂都可以,导热硅脂的导热效果更好,但没有粘性,导热硅胶有粘性。

网友G:
电子行业用的就是导热硅脂,以及灌封用的硅橡胶。

比充气娃娃更高级的娃娃才是硅胶做的。

网友H:
一般是散热硅脂,用的时候需要均匀涂抹,这样才能使散热效果最好。

网友I:
一般中间的介质是导热硅胶,但是这种需要辅助固定,粘接的强度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