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串口数据发送接收开发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3-09-14):
请教朋友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懂就问,请教朋友们,LINUX串口数据发送接收开发流程是?以前用QT,UCLNUX用C语言,现在客户是LINUX系统,不让用QT,也用C,请问怎么去实现?

网友A:
linux的串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文件,和你用C语言编tcp通信一个样式。初始化后,read,write接口调用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的串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文件,和你用C语言编tcp通信一个样式。初始化后,read,write接口调用就完事了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在Linux系统下,使用C语言进行串口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开发流程如下:
1.打开串口设备:使用open函数打开串口设备文件,例如"/dev/ttyS0",并设置合适的访问权限。
2.配置串口参数:使用tcgetattr和tcsetattr函数获取和设置串口的属性,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3.设置串口读写超时:使用fcntl函数设置串口的读写超时时间,以避免阻塞。
4.读取串口数据:使用read函数从串口读取数据,可以设置一个循环来不断读取数据,直到满足某个条件退出循环。
5.发送串口数据:使用write函数向串口发送数据,可以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一个缓冲区,然后使用write函数将数据发送出去。
6.关闭串口设备:使用close函数关闭串口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