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26-USB电压电流表 功率计程序

楼主(2023-09-14):
INA226-USB电压电流表   设计可行性资料,亲测可用

/*
程序完善中,我自己本身也没学过C/C++,完全就是靠感觉写的代码,若有BUG属正常现象
V1.0版本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k7jA
V3.0版本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a411w7dj
V5.0版本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a411F7mX

自2020.12.9开始记录更新历史

2020.12.9-----添加低电流关闭屏幕按键代码并掉电保存状态
2020.12.24----平安夜快乐!优化三个按键EEPROM保存部分代码,避免新的328P芯片第一次上电EEPROM数据问题
*/

#include <Wire.h>
#include <INA226.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define SCREEN_HEIGHT 32
#define OLED_RESET    -1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define NUMFLAKES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qidong[]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E0,0x00,0x03,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2,0x00,0xE0,0x00,0x03,0x00,0x00,0x03,0x80,0xE0,0x3E,0x0F,0xE0,0x00,0x0C,0x00,0x07,0x00,0x60,0x00,0x03,0x00,0x00,0x03,0x80,0xE0,0xFF,0x0F,0xF8,0x00,0x0C,0x00,0x03,0xFF,0xFF,0x87,0xFF,0xFF,0x80,0x03,0x80,0xE1,0xC1,0x0E,0x3C,0x0F,0xFF,0xF8,0x01,0xBF,0xFF,0x87,0xFF,0xFF,0x80,0x03,0x80,0xE3,0x80,0x0E,0x0E,0x0F,0xFF,0xF8,0x00,0x81,0x00,0x00,0x03,0x00,0x00,0x03,0x80,0xE3,0x80,0x0E,0x0E,0x0C,0x0C,0x18,0x00,0x03,0x98,0x00,0x03,0x00,0x00,0x03,0x80,0xE3,0x80,0x0E,0x0E,0x0C,0x0C,0x18,0x0C,0x06,0x0C,0x01,0xFF,0xFF,0x00,0x03,0x80,0xE3,0xC0,0x0E,0x0C,0x0C,0x0C,0x18,0x0F,0xAC,0x1E,0x01,0xFF,0xFF,0x00,0x03,0x80,0xE1,0xE0,0x0E,0x1C,0x0F,0xFF,0xF8,0x03,0x1F,0xFF,0x80,0x03,0x00,0x00,0x03,0x80,0xE0,0xF8,0x0F,0xF8,0x0F,0xFF,0xF8,0x01,0x1C,0x01,0x0F,0xFF,0xFF,0xC0,0x03,0x80,0xE0,0x7E,0x0F,0xFC,0x0C,0x0C,0x18,0x00,0x00,0x08,0x0F,0xFF,0xFF,0xC0,0x03,0x80,0xE0,0x1F,0x0E,0x1E,0x0C,0x0C,0x18,0x00,0x0C,0xCC,0x00,0x0E,0x00,0x00,0x03,0x80,0xE0,0x07,0x0E,0x0F,0x0C,0x0C,0x18,0x01,0x0C,0xCC,0x00,0x1D,0x82,0x00,0x03,0x80,0xE0,0x03,0x8E,0x07,0x0F,0xFF,0xF8,0x03,0x8C,0xCC,0x00,0x39,0x87,0x80,0x03,0x80,0xE0,0x03,0x8E,0x07,0x0F,0xFF,0xF8,0x03,0x0C,0xCC,0x00,0x70,0xCE,0x00,0x03,0x80,0xC0,0x03,0x8E,0x07,0x0C,0x0C,0x18,0x03,0x0C,0xCC,0x01,0xF0,0xF8,0x00,0x01,0xC1,0xC0,0x03,0x8E,0x0E,0x0C,0x0C,0x02,0x07,0x0C,0xCC,0x0F,0xB0,0x70,0x00,0x01,0xE3,0x83,0x0F,0x0E,0x1E,0x00,0x0C,0x01,0x86,0x18,0xCC,0x87,0x30,0x38,0x00,0x00,0xFF,0x03,0xFE,0x0F,0xFC,0x00,0x0C,0x03,0x8E,0x38,0xCC,0xC4,0x31,0x1E,0x00,0x00,0x3C,0x00,0xF8,0x0F,0xE0,0x00,0x0F,0xFF,0x0E,0xF0,0xCF,0xC0,0x3F,0x0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E,0x02,0x60,0xCF,0x80,0x7E,0x03,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INA226 ina;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unsigned long interval = 50;
float shuntvoltage = 0;
float busvoltage = 0;
float current_mA = 0;
float loadvoltage = 0;
int SECONDS;
int MINUTES;
int HOURS;
char flag1=1;
char flag2=1;
char flag3=1;
bool temp1=0;
bool temp2=0;
double lasttime;
double mah = 0;
double mwh = 0;
bool screen = 1;
double screentime;
bool state = 0;
int page = 0;
bool eeprom = 0;
bool AlwayOn =0;

int ShuaXinShiJian = 0;

void setup() {
  int value;
  int address = 0;
//  EEPROM.get(512,value);
  value = EEPROM.read(512);
    if (value ==255){
      Serial.print(value);Serial.println("test");
      while(address<=512)
    {
      EEPROM.write(address,0);
      address++;
    }
  }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false, false);
  EEPROM.get(0,temp1);
  EEPROM.get(2,temp2);
  EEPROM.get(4,AlwayOn);

  pinMode(A0,INPUT);
  pinMode(A1,INPUT);

//********************启动画面***********************
  setContrast (&display, 0);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drawBitmap(0,0,qidong,128,62,WHITE);
  display.drawRect(0,0,128,32,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000);

//**************************************************
  Serial.begin(115200);

  ina.begin();

  ina.configure(INA226_AVERAGES_1, INA226_BUS_CONV_TIME_1100US, INA226_SHUNT_CONV_TIME_1100US, INA226_MODE_SHUNT_BUS_CONT);

  ina.calibrate(0.01, 4);

  ina.enableOverPowerLimitAlert();
  ina.setPowerLimit(0.130);
  ina.setAlertLatch(true);
}

//--------------主循环函数----------------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ina226values();
    displaydata();
}

  SECONDS = (millis () / 1000) % 60;
  MINUTES = (millis () / 1000) % 3600/60;
  HOURS = (millis () / 1000) % (24*3600)/3600;

  setbright();
  Page();
  SAOn();
  if (AlwayOn){
    screenstate();
  }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millis() - screentime);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current_mA);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screen);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state);
//  Serial.println("     ");

}

//-------------------屏幕显示部分------------------
void displaydata() {
  if (screen){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SSD1306_WHITE);

if (loadvoltage < 10){
  display.setCursor(0,0);
  display.print(loadvoltage ,3);
  display.println("V");
}
else {
  display.setCursor(0,0);
  display.print(loadvoltage);
  display.println("V");
}

  display.setCursor(0, 18);
  display.print(current_mA / 1000,3);
  display.println("A");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SSD1306_WHITE);

  display.setCursor(74, 0);
  display.print(loadvoltage * current_mA / 1000,4);
  display.println("W");

  if (!AlwayOn){
    display.drawLine(0,15,69,15,WHITE);
  }

//———————————————————————————————

  if (page==0){
    if (mah < 100){
    display.setCursor(74, 8);
    display.print(mah,2);
    display.println("mAh");
    }
    else if (mah < 1000){
    display.setCursor(74, 8);
    display.print(mah,1);
    display.println("mAh");
    }
    else {
    display.setCursor(74, 8);
    display.print(mah / 1000,3);
    display.println("Ah");
    }

    if (mwh < 100){
    display.setCursor(74, 16);
    display.print(mwh,2);
    display.println("mWh");
    }
      else if (mwh < 1000){
    display.setCursor(74, 16);
    display.print(mwh ,1);
    display.println("mWh");
      }
      else {
    display.setCursor(74, 16);
    display.print(mwh / 1000 ,3);
    display.println("Wh");
      }
  }
  else {
    display.setCursor(74, 8);
    display.print("D+:");
    int V1 = analogRead(A0);
    float vol1 = V1*(3.966 / 1023.0);
    display.print(vol1);
    display.println("V");
    Serial.println(digitalRead(A0));

    display.setCursor(74, 16);
    display.print("D-:");
    int V2 = analogRead(A1);
    float vol2 = V2*(3.966 / 1023.0);
    display.print(vol2);
    display.println("V");
  }

//----------------运行时间显示----------------

  display.setCursor(74, 24);

  if (HOURS < 10){
    display.print("0");
    display.print(HOURS);
    }
    else{display.print(HOURS);}
    display.print(":");
  if (MINUTES < 10){
    display.print("0");
    display.print(MINUTES);
    }
    else{display.print(MINUTES);}
    display.print(":");
  if (SECONDS < 10){
    display.print("0");
    display.print(SECONDS);
    }
    else{display.print(SECONDS);}

    display.display();

    }
    else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display();
    }
}

//--------------------数据计算---------------------

void ina226values() {
  shuntvoltage = ina.readShuntVoltage();
  busvoltage = ina.readBusVoltage();
  current_mA = ina.readShuntCurrent() * 1000;
  loadvoltage = busvoltage + (shuntvoltage / 1000);

    if (loadvoltage < 0){
    loadvoltage = - loadvoltage;
  }
  if (current_mA < 0){
    current_mA = -current_mA;
  }

  if (millis() - lasttime >= 500 ){

  if ((current_mA >= 5)){
    mah = mah + (current_mA * ((millis() - lasttime)) / 1000)/3600;
    mwh = mwh +(loadvoltage * ((current_mA * ((millis() - lasttime)) / 1000)/3600));
    lasttime = millis();

    }
  }
}

void setContrast(Adafruit_SSD1306 *display, uint8_t contrast) {
    display->ssd1306_command(SSD1306_SETCONTRAST);
    display->ssd1306_command(contrast);
}

//---------------屏幕亮度按键控制--------------

void setbright(){
  if(digitalRead(8)==0&&flag1==1)
  {
    delay(5);flag1=0;
    if(digitalRead(8)==0){
    temp1=!temp1;
    EEPROM.put(0,temp1);
    }
  }
  else if(digitalRead(8)==1){
  flag1=1;
  }
  switch (temp1){
    case 1:setContrast (&display, 255);break;
    case 0:setContrast (&display, 0);break;
  }
}

//-----------------页面切换------------------
void Page(){
  if(digitalRead(9)==0&&flag2==1)
  {
    delay(5);flag2=0;
    if(digitalRead(9)==0){
    temp2=!temp2;
    EEPROM.put(2,temp2);
    }
  }
  else if(digitalRead(9)==1){
  flag2=1;
  }
  switch (temp2){
    case 0:page=0;break;
    case 1:page=1;break;
  }
}
//-------------按键切换是否开启低电流屏幕保护-------------
void SAOn(){
  if(digitalRead(10)==0&&flag3==1)
  {
    delay(5);flag3=0;
    if(digitalRead(10)==0){
    AlwayOn=!AlwayOn;
    screen = 1;
    screentime = millis();
    EEPROM.put(4,AlwayOn);
    }
  }
  else if(digitalRead(10)==1){
    flag3=1;
  }
  switch (AlwayOn){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
}
//-------------电流低于5mA  5s后关闭屏幕-------------
void screenstate(){
  if (current_mA <= 5){
    if (millis() - screentime > 5000){
      screen = 0;
    }
    if (state){
    screentime = millis();
    state = 0;
    }
    if (millis() - screentime < 5000){
      screen = 1;
    }
  }
  else {
    screen = 1;
    state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