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单片机DAC IO口输出驱动电压

楼主(2023-09-14):
各位好:
我的问题是我需要0-5V的  驱动电压,
实际情况是32单片机DACIO口只能输出0-3.3V的  模拟电压
满足不了我现在的使用情况,我该如何解决?
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电压不一样,还有一个是电压不够

楼主:
对了  我的电压精度还要求比较高0.001V的精度

网友A:
加放大器呗。另外1mV精度是做梦。

网友B:
1,STM32DAC是不能输出5V的,如果你只要一个输出参考电压,可以只加一个运放放大就行,如果是要有电流功率输出的话,就得加三极管做功放放大
2,1mV的精度是做不到的,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
4000多福禄克万用表精度都只是5mV的,也不知道你这1mV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C:
在加一组电压芯片

网友D:
看看DA输出脚能不能做成【OC】输出,再用5V电源经电阻上拉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放大器呗。另外1mV精度是做梦。

那0.01V的精度应该是可以满足吧  我必须保证的是第二位小数输出的值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TM32DAC是不能输出5V的,如果你只要一个输出参考电压,可以只加一个运放放大就行,如果是要有电流功率输出 ...

我在做一个气压计算 里边我希望精度高一些 我的气压设定值就能稳定一些 所以想着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TM32DAC是不能输出5V的,如果你只要一个输出参考电压,可以只加一个运放放大就行,如果是要有电流功率输出 ...

我刚接触模电和单片机  想再请教一下能用DAC做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吗 单片机DAC是有微小的电流还是一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