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换能器驱动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3-09-14):
1.图二驱动电路隔离变压器次级没有接GND 而是接了一半的电压  这样接有哪些好处?

2.用MOS或者三极管接变压器次级,和直接用半桥驱动负载,不经过1:1的变压器,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如果换能器驱动波形出来不是正弦波  有哪些手段可以调制成标准的正弦波?要正弦波才能更好的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网友A:
问题1:假设前级的地是热电【地】,经隔离后,次级就可以是安全【地】了。这样TP29-31测量安全,RF端电压也自由了,不受前级【地】的钳制。
问题2:将变压器理解成电感,对校准谐振频率有好处。
关于正弦波:
1、驱动:通过控制PWM的占空比,使输出接近正弦。
2、通过电抗元件,使负载能量接近于正弦。
其它暂时还未研究。
以上仅为猜想,不保证说得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