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

楼主(2023-09-14):
UC3843 DC-DC升压电路计算,假如要把12V升压到60V,怎么计算?第一幅图有CX 而第三个图是没有CX的(仔细看) CX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右边两个分压器分压后的结果等于VFB电压,别告诉我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都不会算,左边电阻不用算,采用典型值就行了。

网友B:
根据开关频率和输出电流、电压、功率来选取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