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keil的error咋改啊error C267: 'Delayl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3-09-14):
求助求助
error C267: 'Delayl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
缺少函数原型

网友B:
拿放大镜看了看,貌似上面是Delay1ms,后来是Delaylms,你选中第3行那个,Ctrl-C,再把后面的Ctrl-V掉。

网友B:
把函数写在引用该函数的代码前面,可以不声明原型,这是常识为什么你不知道?

楼主用的字体不能很好的区分1和l,推荐以下编程专用字体:
Source Code Pro
DejaVu Sans Mono
Operator Mono
Fira Code
Cascadia Code

楼主可以自行搜索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函数写在引用该函数的代码前面,可以不声明原型,这是常识为什么你不知道?

楼主用的字体不能很好的 ...

就是因为他写错了1和l啊,所以就没有原型了啊,有错吗?

网友C:
不仔细看的话,真没看出来这个函数名字有细微的差别,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放大镜看了看,貌似上面是Delay1ms,后来是Delaylms,你选中第3行那个,Ctrl-C,再把后面的Ctrl-V掉。

是的谢谢你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函数写在引用该函数的代码前面,可以不声明原型,这是常识为什么你不知道?

楼主用的字体不能很好的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拿放大镜看了看,貌似上面是Delay1ms,后来是Delaylms,你选中第3行那个,Ctrl-C,再把后面的Ctrl-V掉。

这都 看出来了 ,厉害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拿放大镜看了看,貌似上面是Delay1ms,后来是Delaylms,你选中第3行那个,Ctrl-C,再把后面的Ctrl-V掉。
  厉害

网友F:
把1ms 改成xms, 就不会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