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驱动器输出信号驱动时间/频率计算

楼主(2023-09-14):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好算,1/(56ns*2),问题是这个频率G极已经是三角波MOSFET效率非常差,没有应用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好算,1/(56ns*2),问题是这个频率G极已经是三角波MOSFET效率非常差,没有应用意义。

其他的时间不用管吗

网友B:
取决于你的应用设计目的。
理论上手册上的每个参数都有存在的意义,但应用不同,其使用价值不同。
沙发列出的是楼主问题中,最主要的参数。
其它是否需要,楼主当根据自己的需求、目的再仔细斟酌。

楼主:
栅极驱动器的选型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