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打印的结果是什么嘛?为什么每次打印的值都不一样

楼主(2023-09-14):
这个指针输出打印的结果不应该是a的存储地址吗?为什么每次结果都不一样?小白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A:
谁规定每次存储的地址必须一样的?是你自己凭空想象的而已。

网友B:
想输出1用*p

网友A:
早年PC是16位机的时代,地址是segment+offset的20位地址,OS加载com或exe文件的时候,offset是固定的,segment是OS觉得哪里好就加载到哪里,这样从汇编来看,一个指针的segment每次都不一样,但是offset总是一定的。

从386开始,PC的地址变成了4G空间的32位线性地址,那么加载的地址就完全找不到规律了,OS愿意加载到哪里都可以。

网友C:
你输出的变量a的地址,当然每次运行会不一样;按照代码的意思,应该是输出a的值,应该写成

网友D:
你好,这个软件好安装吗,我也想试试这个软件,另外,你想输出指针的值,请用*P

楼主(2023-11-03):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软件好安装吗,我也想试试这个软件,另外,你想输出指针的值,请用*P

直接去官网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