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会51单片机了,如何快速入门其他单片机

楼主(2023-09-14):
因为找工作的原因,想快速入门别的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弄。  看到好像有有些单片机挺便宜的,2毛的都有,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快速入门这种便宜的单片机。
  高端的单片机话,学哪种好,还是STM32吗?

网友A:
快速不了,几毛钱的单片机一般用汇编开发,基本概念你都懂了,那么只要学汇编就行了。

网友B:
2毛?九齐的代烧录的,512B内存那种,才九分钱,100K以上还可以更少,礼品类电路常用,支持C语言开发
但缺点也很明显
512B内存,能用的就400多B,写满的话,程序是肯定跑不动的
48B的RAM,几个全局变量就玩完,浮点型基本没戏
开发成本一千起步,没个一万以上的订单,成本根本平摊不下来
OTP型,前期调试累死人,出了问题只能换芯片,几十个还好,上千个的话,热风器吹到你内分泌失调

网友B:
至于上手其它单片机,只要你是会了8051和C语言,基本就是一个星期就能上手了,单片机编程的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网友C:
便宜的单片机,如果有量的也就几分钱一片。
单件便宜的好处是东东便宜,便宜的不好处是配套的不便宜。
至于高端,呵呵呵,你想zb高端还是收入高端 ?或兼得之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毛?九齐的代烧录的,512B内存那种,才九分钱,100K以上还可以更少,礼品类电路常用,支持C语言开发
但缺点也很 ...

48B的内存堆栈都没地方放,还几个全局变量就玩完?

网友E:
先用51开发一个比较完整的项目,如果成功说明真的学会了,那么其他单片机基本不用学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8B的内存堆栈都没地方放,还几个全局变量就玩完?

硬件堆栈,4层
九齐还有32BSRAM的单片机呢

网友F:
要编程,太难了

网友G:
高端的单片机就搞STM32, 网上学习视频, pdf学习资料很多. 能够进步很快

网友H:
多实践项目,开发项目,不要只是看资料,在实践用到什么就学什么

网友I:
32位的就不错,买块开发板,或则自己搞一块最小系统板子然后买模块。

网友J:
可试试AVR,STC,PIC;然后ARM系比如stm32或咱们自己产的ARM系;

网友J:
俄乌战场的无人机等无人机器人拆解后发现里面也就这些玩意

网友K:
便宜单片机有些毛病非常多,很多都不能仿真,只能利用led或者pin口盲调,多数要汇编开发

网友L:
STM32比51的好用

网友L:
51单片机属于是入门的了

网友M:
学会51 那么51核心的单片机都相通的,比51简单的单片机基本看规格书就能上手了。但STM32相比51就复杂了,要点时间学习。

网友N:
原理搞清楚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D:
高端的可以试试FPGA,并行编程。

网友O:
最开始也是学习的51单片机,用51单片机做过几个小实验,毕业后,做过半年AVR,然后又因为项目需要,就转到stm32单片机了,当时学习STM32是特训班,所以在学习STM32比较快,有老师可以教我。 百度能查到相关资料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快速不了,几毛钱的单片机一般用汇编开发,基本概念你都懂了,那么只要学汇编就行了。

现在很多几毛钱的单片机用的是C。因为他们用的架构和指令集,要么和PIC完全一样,要么比PIC多出来几条指令(避开专利)但PIC有的他们也有。因此,他们可以直接用PIC已经成熟的C编译器,省去研发一个C编译器,和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对编译器的优化和bug修正。

网友Q(2023-10-18):
可以试试stm32f103c8t6

网友R:
楼上的都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楼主只是学会如何烧写51单片机,想学习如何烧写其他更高端的

单片机,楼主上个月还在提问中断为什么要优先级的问题呢,这个月就会51单片机了?你们信?

我可不信

网友S:
会和精通还差了10万八千里呢

网友T:
51的话最简单了,如果是STC的话烧录软件里面就有各种例程,方便快捷

网友U:
学习下STM32单片机,区分寄存器、库函数 HAL库函数,琢磨一下。这些大公司的库代码都很有参考性。可以同时提升芯片知识和代码能力

网友V:
如果真会51了,应该不至于问这个问题,因为从开发角度来说,都是应用C语言,基本不需要去研究指令集的区别,也比较少需要去研究32位单片机汇编了

网友W:
你已经知道如何使用51单片机,那么使用其他单片机就不是很难了。 只需选择您想要开始使用的一款并了解其说明和硬件规格。

网友X:
在某一个宝上买开发板自己弄慢慢孤岛

网友Y:
思我手把手教,现在国产的8位机编译效率也很高了,一般不用汇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