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C51单片机编译中分号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14):
#include<REGx51.H>#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i=4;
            j=205;
            k=187;
          do
     }
     ------
     ------
编译后显示:missing ";"before "Delay500ms"
这是怎么回事?把分号去掉还是显示同样的错误,请大神指点指点

编译后显示分号错误

编译后显示分号错误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语法问题,没法解释。请自行看书,如果需要请务必佩戴眼镜或者放大镜,实在看不出来可以去看眼科大夫。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j, k;

网友C:
分号表示一行语句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j, k;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语法问题,没法解释。请自行看书,如果需要请务必佩戴眼镜或者放大镜,实在看不出来可以去看眼 ...

对是自己不细心。确实眼神不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自己不细心。确实眼神不好呀!

你很好,给出了反馈。这个论坛大部分提问者问了问题拿了答案就跑路了,缺乏教养。

网友D:
第4行的括号后多了个;

网友E:
Void Delay500ms();这里不要分号 你这样写成了函数声明了

网友F:
#include<REGx51.H>#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i=4;
            j=205;
            k=187;
          do
     }
这个……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学,建议还是正正经经地找本基础入门书籍看一下吧
以上几句问题好多:
1. Void应改为void,小写,这个关键字不能改的
2. 这个是个子函数,void Delay500ms()后面不能加“;”号
3. 定义几个变量中间是逗号,不是分号,应改为i,j,k;
4. do后面的while也补完整吧
还有运行程序是从main开始的,要放进main函数里面,这个子函数才能运行
格式也稍微注意一点吧,第一行放两个在那里不好看

网友G:
基本功还差点,函数原型声明 与 函数实现 没分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学,建议还是正正经经地找本基础入门书籍看一下吧
以上几句问题好多:
1. Voi ...

多谢指教,俺没有书只是看某站视频跟着学的,某站不登陆是看不了高清视频的,也许是我的显示器分辨率有点低,都快五十的人了眼神也不好错误百出,受教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功还差点,函数原型声明 与 函数实现 没分清

刚开始学呀LED灯的闪烁延时函数

网友H:
unsigned char i;j;k;   改成unsigned char i, j,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