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一个字节,为什么返回两个字节呢?

楼主(2023-09-14):
串口设置了相同的传输速率,发送一个字节,应是返回一个字节,实际上返回了两个字节,请问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从你给的程序,说明不了你发一个字节应返回一个字节。

网友B:
  SBUF = rev + 1;
    while (!TI);
    TI = 0;

网友C:
你去掉前面的0x

网友D:
发送缓冲区填不填0xFE,直接填FE试试?

网友E:
发送不要写0xfe,只写f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BUF = rev + 1;
    while (!TI);
    TI = 0;

可以说明一下这样改动的原因吗?

网友A:
你收到的数放在rev,发应该发rev而不是rev+1,你指定HEX模式直接写FE,不要写0x。

楼主:
谢谢大家了,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仿真的时候在程序中发送可以接收到,而在串口发送却不能接收返回。我太爱你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明一下这样改动的原因吗?

等待字节发送完成,然后才可以发送下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收到的数放在rev,发应该发rev而不是rev+1,你指定HEX模式直接写FE,不要写0x。

请问能用的proteus仿真吗?多少版本的。我用8.7版本的,从上位机发送,单片机还是接收不到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收到的数放在rev,发应该发rev而不是rev+1,你指定HEX模式直接写FE,不要写0x。

请问你用的proteus仿真吗?多少版本的。我用8.7版本的,从上位机发送,单片机还是接收不到字节

楼主:
我去掉0x后,在串口助手发送还是接收不到呢?

楼主:
使用仿真,在串口助手发送,单片机还是接收不到字节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仿真,在串口助手发送,单片机还是接收不到字节呢?

这种情况需要安装一个虚拟串口工具,虚拟出一对虚拟的串口,Protues中的P1的属性中,你选择这对虚拟串口中的一个,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另外一个虚拟串口,这样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G:
正解,不然串口调试助手就识别成两个字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送不要写0xfe,只写fe

正解,不然串口调试助手就识别成两个字节了

楼主:
谢谢大家,在大家帮助下终于搞定了,仿真也有回传,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用的proteus仿真吗?多少版本的。我用8.7版本的,从上位机发送,单片机还是接收不到字节

我是直接用芯片运行,不是仿真。

网友H:
发送不要写0x,只写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