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如何防上电大电流

楼主(2023-09-15):
阻容降压 上电瞬间的大电流。串电感,串NTC,还是串电阻,哪个好。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我串的就是电阻,5W金属膜电阻100欧姆。

网友B:
NTC最合适

网友C:
阻容降压都是很小功率的场合在用,那么小的电容哪里会有浪涌电流?

网友D:
电容再小也有高浪涌,峰值最差情况是311V除回路内阻,主要包括电容ESR,二极管,剩下就是电线了,随便几十上百安培的峰值电流是有的。串个10欧姆的电阻可以限制到20-30A这样就行了。最好是线绕电阻,水泥电阻容易买到假货。

网友C:
几十W的小功率开关电源滤波电容是百uF级别的,阻容降压的电容是0.1uF级别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大都不用抗浪涌限流电阻,只有千分之一能量级别的阻容降压就需要了?

在B乎还真的见过用ESR来算浪涌电流的文章,真是让人笑掉大牙。ESR只是给业余爱好者普及知识用的,正经科班出身的哪有用这个参数来计算的?而且ESR绝非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跟频率相关的非线性函数,用100Hz/120Hz测试出来的ESR,拿来计算浪涌电流这个频谱远远高于120Hz的东西不是瞎扯淡吗?

网友E:
串个小电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个小电感不知道行不行?

lc串联谐振

网友E:
用小电感,50Hz不会谐振。

网友F:
功能上串电阻或者NT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