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为什么最好不要用桥式整流

楼主(2023-09-15):
怎么理解这句话

网友A:
阻容降压出来两根线输出几V电压差,用于给负载供电。
对大地电压差几十上百V,触摸后会触电甚至损坏负载。

网友B:
尽可能不要全桥整流是考虑到阻容限流降压通常与执行元件(双向可控硅之类的)需要共地(参考电位点通常为低电位GND或者高电位VCC),而参考电位在全桥整流时选取就不方便了,半波整流可以很方便的获得参考电位点。

网友C:
看情况吧,比如驱动LED灯,就用全波的。

网友D:
半桥整流,输出电压的地是以火线或者零线为基准(取决于用户怎么接零火线),如果以零线为基准,基本上对地和输出电压一样,触电几率小;如果使用全桥,GND是以火线零线的中点为基准,对零火线地线都有110V的电压,触电几率大。

网友E:
学习了 以前没有注意这些差别

网友F:
楼主位的图荒谬至极,有一半概率不带电,怎么不说另一半概率电压比全桥整流大一倍呢?更危险!

事实是阻容整流用在负载很弱的场合,既然电流不大,半波整流也够用为什么不用?

网友G:
阻容降压都不安全,只能够用在人不可能触碰到的场合,用这种电源主要注意怎样才不容易被触碰到,至于半桥还是全桥按需要来选择。楼主考虑问题想偏了,重点是阻容降压能不能用,如果能用就不要在意半桥还是全桥。

网友H:
我只知110V电人和220V电人的效果差不多。
阻容降压只适用于人手不能触及、电器外壳与电路完全隔离的情形。如要外壳与电路相连,全波与半波没有区别,都会电人的。固定电话的振铃信号远不及220V,电起人来,一样能让你嗷嗷叫。
更别说什么火线0线的,没有人会在意电器接到插座上是否0火匹配---3头插的除外,固定好的了不算。
再说机率~~10000个人有一个因你的产品被电挂了,你的产品你的企业就完了,除非人家不追究你的责任的。

网友I:
5楼说得合理些,不过是按正规接线才行,但接反线相对更危险。

网友J:
人家随便说一句,你还当真了。不论全桥还是半桥,只要降压的电容接到火线上,输出的电压又在安全范围,零线正常工作时,输出的直流电源两端都不会电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半桥整流,输出电压的地是以火线或者零线为基准(取决于用户怎么接零火线),如果以零线为基准,基本上对地 ...

全桥的说法不对,假如火线是接到阻容上,经过阻容降压后加在全桥上的电压就很低了(阻容降压常见最高的也就24V),输出地和零线之间也就隔着一个二极管,只要零线电压不漂移电人,那么此时的电路也就不会电人。当然,如果是零线接在阻容上,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概率也是和半波整流一样是50%,没有差别的。

网友L:
主要是更省成本,阻容降压型优点是结构简化,在负载恒定、对波型要求不高情况很有优势,用桥式多三个二极管

网友M:
阻容降压适合人触摸不到的场合,节省一个变压器,但不符合安全用电标准的;
常用的场合(厂家节省成本)
1,充电器,一些铅蓄电池塑料外壳手电筒一体充电那种,变压部分放到手电筒内部用半波充电,主要节省成本;
2,LED球泡,塑料外壳那种,用桥式整流和电容做降压限流处理,还是为了成本;
3,开关电源的初级启动电路,为了节省成本和设计,直接用电容降压给控制电路供电;
4,其他一些小电流,人又接触不到,外壳塑料的场合;
随着检测认证越来越严格,元器件价格降低,生产成本模块化,有专门的供电模块提供,阻容降压的越来越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