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5最新系统板外部8m晶振起振,程序没有运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9-15):
问题:1使用的是stm32cube创建的程序,使用外部晶振8m,波特率115200是可以运行程序串口打印数据,使用921600波特率,晶振起振,但是串口没有任何打印数据。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可能是你的线不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A:
2、如果是232通信的话,基本上只能支持到256000波特率

网友A:
3、程序有问题

网友B:
非标准的东西不要指望着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标准的东西不要指望着一定能用。

同样的波特率,晶振也起振了,测试串口一个有输出,一个没有输出,

网友C:
123156fsadf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示波器看下串口输出啊,看看是不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