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画蜂窝焊盘?

楼主:
3个问题:
1,使用6个正方形焊盘,旋转60度叠加,这样画,孔壁金属化,PCB能不能做出来。 2,如果使用pcb铝基板的话,是不是直接用多边形画出蜂窝孔就可以孔壁金属化。AD如何显示铝基板3D效果图
3,铺铜,阻焊开窗,丝印能显示出来吗

网友A(2023-09-16):
意义何在?板厂做不了6角形的钻孔,只能用近似的外切圆孔来代替。

网友B:
1.能做,但转角处可能不是120度的角,只能是一个圆弧。
2.铝基板只能做单面板,没有孔壁金属化。
3.阻焊开窗了,开窗处丝印就会自动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