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5WD单片机用什么编程器编程?

楼主(2023-09-15):
本人得到几片AT89C55WD,想废物利用,我现在的编程器又不支持(伟纳SP200S),不知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这货要用什么编程器编程

网友A:
和AT89C52一样
WH-500/800,EasyPRO;

网友B:
编程器,比如润飞RF1800,西尔特280U等等

网友C:
别费劲了,淘汰了。扔吧,换STC的15系列,给力的很

网友D:
如果手里没有编程器就直接把它扔了,有买编程器的钱可以买好多新型芯片。

网友E:
AT89C系列需要专用编程器,不好整

网友F:
TL866编程器支持的, 早期的并口多功能编程器也支持.

网友G:
用思泰佳的VS4000P就可以编89C55, 毕竟89c55已经很老了. 可以考虑用STC的单片机1T的比89c55快了很多

楼主:
编程器太贵,就没有意义了,能不能哪位高人给个图,简单点的,看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H:
我手头也有几片,不知怎么烧录,一直闲置。

网友I:
仿真、编程都有才行。
放弃吧。这两个东东,不便宜。
我可以半价,给你,

网友J:
引用 楼主:
编程器太贵,就没有意义了,能不能哪位高人给个图,简单点的,看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在这里谢谢了

用洞洞板制作89C2051编程器 附洞洞板软件LochMaster_V4.0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542-1.html

网友J:
发烧友自制迷你单片编程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烧友自制迷你单片编程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81-1.html

我也想做这个,但看到说是不能编程 AT89C55WD,注意不能有后缀WD,只能编程AT89C55,就不想做了,不知是不是真的不能编程 AT89C55WD,只能编程 AT89C55,有用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H:
我早期用的51编程器在对芯片进行烧录时需识别被烧录芯片的特征字,后缀WD的芯片为该型芯片增强型,查不到特征字,也烧录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做这个,但看到说是不能编程 AT89C55WD,注意不能有后缀WD,只能编程AT89C55,就不想做了,不知是不 ...

这两个芯片AT89C55WD 和AT89C55,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编程都是一样的。

你自己看一下元件手册吧。

网友J:
找到有不一样的了。
A14 地址端口不一样。
RDY/BSY 端口也是不一样。

网友K:
希尔特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