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 DC升压电路

楼主:
1.  12V升压到60V 电流200mA  除了调整FB的电阻  还能调整哪里?Rt Ct能不能调?具体参数怎么调整?怎么计算

2. 有没有频率控制端接MCU的升压芯片?就是实时调整频率,从而控制升压输出电压的幅度。这样除了FB反馈调整输出电压外,还可以实时调整振荡的频率,频率也是可以改变输出的吧?像3843把Rt Ct设置好了就是固定频率

3843 DC升压电路.rar

网友A(2023-09-15):
RtCt当然能调,频率越高,能输出的功率越大,但是电感和MOSFET的损耗也会增大,有个合理的平衡点。

网友B:
尖峰吸收电路的变换。

网友C:
吃透开关电源的原理后,你就不会提如此的问题了。关注一下原理。

网友D:
看一下UC3843的规格书吧。

网友E:
2.48V是哪里出来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压?那输出电压变了  也就不是2.48V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48V是哪里出来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压?那输出电压变了  也就不是2.48V了啊

奇怪了,按60v输出电压计算应该是2.8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