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UART1.ucTX_Busy_Flag); 这条C语言语句怎么理解?

楼主(2023-09-15):
while(UART1.ucTX_Busy_Flag);   这条语句怎么理解?
uint8_t  volatile ucTX_Busy_Flag;  初始化赋值是  FALSE,

while(UART1.ucTX_Busy_Flag);   -> while(FALSE);

/*
        * @name   SendData
        * @brief  发送字符
        * @param  dat:待发送字符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ndData(uint8_t dat)
{
        while(UART1.ucTX_Busy_Flag);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
        UART1.ucTX_Busy_Flag = TRUE;       //置位忙碌标志
        SBUF = dat;                        //写数据至UART寄存器
}

网友A:
UART1.ucTX_Busy_Flag为真就死循环。

网友B:
注释已经说的很明白啊,保证USART发送部分空闲啊。

网友C:
while(UART1.ucTX_Busy_Flag==1);则程序陷入死循环无法跳出,会不断的执行这行代码

网友D:
用于等待UART1(通用异步收发器1)的发送缓冲区空闲标志(ucTX_Busy_Flag)变为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