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不转 输出端有电压,接电机输出电压置零

楼主(2023-09-15):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路图?
电源功率?

网友B:
输出有电压,这个电压是开路电压,不做准的,带载就为零,查下前面驱动波形看看

网友C:
电机也是线圈、电感。不转时几乎就是短路,所以=0。
轮动时,电感上有反电势,与电源合成,才不为0。

网友D:
使能跳线帽是否接上了?这是新手常犯的错误。
如果是双电源供电,请确定两个电源共地了。
用万用表检查线路是否联通,可能存在导线有问题,断路了。
驱动程序有PWM或者给输入io高电平吗,仔细检查程序。
更换298重试,确定298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