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24C512-SSHM-T和ATMLH0382FCD是同一种芯片吗?

楼主:
最近画了一块电路板,用AT24C512做掉电存储。在嘉立创选型号是AT24C512-SSHM-T,结果在某一个宝买回来发给我的是ATMLH0382FCD的芯片。在网上没找到有效资料,自己也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不知道跟AT24C512是不是同一种芯片。请教指点

网友A(2023-09-15):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就从来不去看原厂的datasheet吗?

网友B:
肯定都是芯片,也肯定不是同一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都是芯片,也肯定不是同一种芯片。

去把原厂datasheet读一遍再来发言,说话要有依据,要负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纳了闷了,你们就从来不去看原厂的datasheet吗?

非常感谢!我就是业余爱好者,我只看AT24C系列芯片的驱动、时序等文档。真没想到看原厂datasheet,我看到所有的资料都AT24CXXXX开头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截图里8种封装都认不出来。但我知道2.54mm间距引脚的双列直插封装叫DIP,因为以前手工焊板都是用DIP封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