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用于锂亚硫酰氯电池的库仑计芯片

楼主(2023-09-15):
因为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的特性,最近项目上需要一款库仑计芯片,
电池8500mAH,单节电池。
万分感谢

网友A(2024-07-20):
我常用15AH的磷酸铁锂电池,自己用MCU做的库仑计,不错的,将电流积分(累加)即可,低于过放电压就断开放电,容量清0。还可以自动控制电容主动均衡电路。

网友B:
LTC4150   和  DS2781 都可以

网友C:
普通芯片都可以,不用他自带的过放过冲,库仑计不需要区分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常用15AH的磷酸铁锂电池,自己用MCU做的库仑计,不错的,将电流积分(累加)即可,低于过放电压就断开放 ...

“低于过放电压容量清0”是个好思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