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放大器和反相比例放大器

楼主:
1.运放反相比例放大 计算出来是负电压?比如输入5V 放大1倍 变成了-5V?这样理解不对吧?毕竟也没有电荷泵 没有电感  怎么做到负电压的?不过单片机是不能直接采集反相比例放大输出电压的对吗?那单片机不能直接采集 意味着就是负电压了?

2.运放同相比例放大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 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2023-09-15):
你不给负电源当然没有负电压输出。

网友B:
运放是需要对称电源的,所以出来也就有了正负零三个电压;
有时运放用的单电源,这个时候要加隔离电容,出来的就是虚地中心点,低于中心点的电压可以看做是负压

网友C:
1、计算归计算,先认为计算出来的值都是可以实现。
2、输出受电源电压限制!如果输出计算值超越电源电压,则被限制于电源电压。

网友D:
正负双电源供电

网友E:
输入端用分压电阻提升到1/2 vcc,那样就都在0伏以上了,只要不超电源电压就可以正常放大

网友F:
运放对称的正负电源供电时可以输出负压。

网友C:
不必对称,也不必正负,只需记住一点:
尽量使输入的参考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两个电源引脚)的1/2。
例如:
两个电源引脚 = 5V、0V,输入参考电压就 = 2.5V,输入正弦波以2.5V为中心为佳。
两个电源引脚 = +5V、-5V,输入参考电压就 = 0V,输入正弦波以0V为中心为佳。
两个电源引脚 = +12V、-5V,输入参考电压就 = 3.5V,输入正弦波以3.5V为中心为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不给负电源当然没有负电压输出。

那反向比例输出 输出的到底是负压还是什么意思?有个负号  反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运放是需要对称电源的,所以出来也就有了正负零三个电压;
有时运放用的单电源,这个时候要加隔离电容,出 ...

那反向比例输出 输出的到底是负压还是什么意思?有个负号  反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计算归计算,先认为计算出来的值都是可以实现。
2、输出受电源电压限制!如果输出计算值超越电源电压, ...

那反相之后到底是正压还是负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必对称,也不必正负,只需记住一点:
尽量使输入的参考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两个电源引脚)的1/2。
例 ...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反向也是以负引脚的电位作为参考点。
作为运放,它不懂何为正何为负。正、负只是人为的定义。运放只认三个点位:上电源引脚、下电源引脚、负输入引脚。
它认为:上电源引脚为【正】,下电源引脚为【负】,负输入脚为【地】。
不要纠结“反相之后”,你就直接计算,结果超出电源时,就被电源限制。不超出,就是你计算的值。

网友H: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理想运放放大1倍,无论同相反相,输入5V都是输出5V,区别只是输入阻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