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a'但是又没有少;

楼主(2023-09-15):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t50ms (65536-Fosc*50/12000)
uchar date a=20;
uchar date chuzhi=0;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is(uchar cct)
{  P1=tab[cct/10];
   P2=tab[cct%10];
}
void int0f(void) interrupt 0using1
{   F0=!F0;
    if(F0==0)
          TR1=1;
        else
          TR1=0;
}
void t1f(void) interrupt 3using 0
{   TH1=t50ms/256;
    TL1=t50ms%256;
        a=a-1;
        if(a==0)
        {  a=20;
           chuzhi=chuzhi+1;
           if(chuzhi==100)
              EA=0;
           else
                 dis(chuzhi);
         }
}
void main()
  {   TMOD=0x10;
    EA=1;
        ET1=1;EX0=1;
        TR1=1;IT0=1;
        TH1=t50ms/256;
        TL1=t50ms%256;
        dis(chuzhi);
        for(;;);

  }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uchar date  ? 应该是 uchar date 吧

网友B:
uchar date改成uchar data就行了

网友C:
uchar date是啥?把date去掉或者中间加个   _   ,不要留空格

网友D:
date是男女约会,楼主要学英语了。

网友E:
先打开编译器的行号,这样方便查找。

网友F:
uchar date_a=0; 要这样写,表示一个变量,你那样写如果算两个变量的话,date后要加逗号

网友G:
uchar date ,a=20;试一下

网友H:
uchar date a=20;
uchar date chuzhi=0;
改成
uchar a =20;
uchar  chuzhi=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uchar date a=20;
uchar date chuzhi=0;
改成

这才是对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是date,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e是男女约会,楼主要学英语了。

确实英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date改成uchar data就行了

是这样子,谢谢,已解决

网友J:
date是日期的意思,根据你代码意思肯定是拼写错误,这种问题仔细分析很容易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