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导通压降问题

楼主(2023-09-16):
都说PNP导通压降比NPN小,8550的导通压降0.6V ,8050 0.5V 怎么解释。

网友A:
先定义一下界定【导通】条件。
建议:测量两个极(be、bc)的,二极管特性。再进行比较。

网友B:
谁说的,揍他。

网友C:
不管是PNP型还是NPN型只要是硅管导通电压0.5-0.7V,而锗管0.2-0.4V

网友D:
PNP和NPN三极管的导通压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根据电流、温度等因素有所变化。在一般情况下,硅基三极管的导通压降大约在0.6V到0.7V之间。
对于你提到的8550(PNP型)和8050(NPN型)三极管,他们的导通压降分别为0.6V和0.5V2345。这个差异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三极管的制造工艺、材料、结构等因素造成的
总的来说,虽然有人可能会说PNP型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比NPN型小,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则。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即使是同一类型(如都是PNP或NPN),其导通压降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E:
同一种材料的导通电压差距应该不大。

网友F:
三极管饱和导通压降是低于PN结压降的,不知道楼主测的是哪个压降。

网友B:
硅管导通压降Vce在0.2~0.3V之间,这么多%的说什么0.5~0.7V,你们读过书没有?

网友G:
可查询下输入特性输出特性曲线,压降是个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