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机+过压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
负载R4的电压范围7V到15V。 定时关机电路, 加过压保护,D4放在这里对吗。Q2实际用的AO3400。VGS电压最高12V。D5用稳压管还是用电阻分压好。

网友A(2023-09-16):
用稳压管分压:当电源电压>D5的击穿电压时,Q1才能导通。
用电阻分压:分压达到0.6V,Q1就导通了。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