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源蜂鸣器电路有时会啸叫?

楼主(2023-09-16):
        前几天抄了一个别人的电路,打样制作焊上元器件功能基本正常,唯独就是蜂鸣器,有时会发出啸叫声。
        电路图如下:
        每次开机单片机IO口会给一个信号,让蜂鸣器鸣叫两声。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大概10次里有3次),在开机鸣叫两声后,蜂鸣器开始啸叫,声音很大,而且不间断,也不停止,除非切断电源重新开机。
        检查了多次,没发现和原电路有什么区别,由于是照抄,所以元器件型号和连布局完全一样,蜂鸣器是有源蜂鸣器。
        唯一有点不同的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1N4148的压降,是0.6V,而原电路里的1N4148,压降只有0.1V。测量都是在板直接测,没有取下来。
        想了半天,水平有限,找不到原因,所以来这里求助大家,麻烦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喜欢用PNP三极管 低电平驱动 IO口输出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了 线路也简单 你那个就驱动一个蜂鸣器而已为什么要那么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PNP三极管 低电平驱动 IO口输出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了 线路也简单 你那个就驱动一个蜂鸣器而已为什么 ...

      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是国内一个细分行业还算小有名气的公司的产品,我只是为了维修他们的仪器,复制了他们的电路
      驱动有源蜂鸣器,还是需要有个续流二极管作为保护吧。

楼主:
谢谢大佬,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原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啸叫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原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啸叫的问题吗

R1后边放个下拉电阻,原电路三极管极易导通,应该可靠下拉。如还有问题再加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原电路为什么会出现啸叫的问题吗

有源蜂鸣器内部附有震荡放大器,只要按其额定电压供电就会持续鸣响。也无需接续流二极管抗反峰。控制响停要求驱动管饱和导通和可靠截止。单片机IO口一般是准双向模式,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除非可设置为推挽模式),原电路基极电阻10K,往往不足以使Q1深饱和导通。在代码不改的条件下端口上加一个1K上拉电阻,再减小R1阻值,保证Q1能深饱和导通。也可按板凳推荐改用PNP管驱动,但要改代码低电平驱动。蜂鸣器有时会发出啸叫声的原因不是很明确,可能与其额定电压与供电电压不符,也可能是添加了D1和R2导致。通常无源蜂鸣器才需要接D1和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后边放个下拉电阻,原电路三极管极易导通,应该可靠下拉。如还有问题再加个电容

这个确实可以一试,原电路里超过0.7V就导通了,加一个下拉会好很多。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想我大致找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电路采用的蜂鸣器,有可能是无源蜂鸣器。之前一直以为它是有源蜂鸣器,是因为:
1,首先,它的塑封是黑色环氧树脂完全灌封的,和市场上常见的有源蜂鸣器一样,而市场上常见的无源蜂鸣器,通常会有电路板裸露在外面。
2,它的高度,和大多数有源蜂鸣器一样,是9.5毫米高。
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源蜂鸣器放在这个电路上,也能发出正常的开机声音,只是有时多了啸叫,让我坚信它就是有源蜂鸣器,然后把精力全部放在检查电路上。
    今天把原电路上的蜂鸣器拆下来,装在我的电路上,就一切正常了;把我的蜂鸣器装在原版电路上,它也啸叫了。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了它的内阻,是42欧,典型的无源蜂鸣器的值。
    看来一些以前自以为是经验的东西,其实不是经验,反倒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想我大致找到了问题所在:这个电路采用的蜂鸣器,有可能是无 ...

有源无源很容易分,用直流电源(没有的话,PCB板上焊线出来也行),按额定电压,正负极接上去,响了的是有源,不响的是无源
有源的是里面有PCB做好了电路的,外面只需要管通电和断电就行了,不用二极管保护,也不用限流
无源的需要二极管保护,限不限流看规格书,一般不超最大电压就行了
IO口驱动“声”、“光”类器件一般都要考虑默认上拉下拉的问题,最好是加上拉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