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消毒柜LED显示屏求助

楼主:
这是一块万和消毒柜上的显示屏,因为屏的引脚 全部生锈损坏了,网上买不到。想拆开显示屏把引脚修复,但发现,一加热屏的固封胶,胶还没拆除,倒是电路板先损坏了。只好用万能板代换。我把电路图测绘出来,却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屏。请教各位大师,这到底是什么意义的屏?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23-09-17):
这是LED段码屏,属于专用定制器件,市场无法买到。器件型号属厂家自定义,对于用户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从TM1638管脚使用来看,像共阳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LED段码屏,属于专用定制器件,市场无法买到。器件型号属厂家自定义,对于用户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从TM1 ...

既然是共阳极,那总得有VDD输入吧,看看我测绘的电路,就没有一个是VDD供电的。莫非是由芯片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共阳极,那总得有VDD输入吧,看看我测绘的电路,就没有一个是VDD供电的。莫非是由芯片控制?

静态数码管需要VDD,动态扫描的由芯片控制。

网友B:
啊,明白了。那么GRID1是那个脚,芯片PDF里,没有这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明白了。那么GRID1是那个脚,芯片PDF里,没有这个引脚

GRID1就是你图中GR1,24脚。

网友B:
谢谢指教,我买了4个8的试试。连芯片的数据手册都 乱写,也没谁这么勇了。

网友D:
磨一下胶就可以露出些引脚,再延长一下,很容易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我买了4个8的试试。连芯片的数据手册都 乱写,也没谁这么勇了。

4个8的数码管无法直接替代,两者显示的笔段图案大相径庭。除非你能改代码,把图案用数字替代。

网友E:
你要搞清楚共阳和共阴的概念
那只是8字段码屏特有的,为了方便驱动而设计出来的
其他屏根本没有所谓共阳和共阴的
只要LED正负极有合适的压降,那么对应的LED就会亮起
最好理解的,找个点阵LED看一下就明白了

从图片上看,这个屏应该是里面有个PCB板,板上面是LED灯,然后再搞个外壳套上去,封上胶
看看管脚能不能用吧,管脚用不了,用8字数码管没用的,看不出什么
干脆想办法把那个屏拆看,反正看样子也不像液晶的,最多塑胶壳融掉,不会液晶损坏
如果能得到里面的PCB板,换上新的管脚,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谢谢指教。
我就是想换脚 ,用热风器吹封固胶,把盖子拆开了,但里面的发光二极管同时也剥离了,上面的铺铜 也掉了好多,等于把LED搞全报废了。我也想到点阵的原理,买了几十个3毫米的LED,打算用万能板搭一个显示屏。重写软件就不搞了。太复杂,我也没那个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LED段码屏,属于专用定制器件,市场无法买到。器件型号属厂家自定义,对于用户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从TM1 ...

我生产这种板子,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
我就是想换脚 ,用热风器吹封固胶,把盖子拆开了,但里面的发光二极管同时也剥离了,上面的铺 ...

你都把屏拆开了,只要没有把里面的隔栅弄坏,可以按原来的PCB画一个图,找一个免费打样的PCB厂家薅羊毛。回来手工焊LED,有修复的可能。想用万能板搭一个显示屏那就不如洗洗睡了。

网友G:
楼主不要搞了,你基础飞线搞不好其他的更搞不了,成本太高了,就现在看能勉强修复的工时至少要三天,完美修复不算等待时间要一周。如果你技术好拆的时候就不会拆坏了,你维修反而会扩大故障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是下图这么布置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生产这种板子,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关键是各种参数对不对的上。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