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未创建什么意思呀,不能同时创建两个C文件吗,求帮助

楼主(2023-09-17):
刚学,求大佬帮助一下,另外,重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但是,在一个同一个工程下,不能建两个c文件吗,还是我不能这样建呀。检查显示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没有起动文件 START.A51

网友B:
这编译都显示错误了,肯定是某处语法出错了,双击error查看

网友C:
符合c语言语法规则可以多个c文件,之所以有Target not created是因为文件有错误,不要只看结果不看原因好吧!!

网友D:
报错提示,流水plus.c文件有错误

网友E:
找Bug小技巧2:双击报错信息会跳到报错那行

网友F:
显示error,你双击这句,是你有错误没解决。代码也没贴全不能判断两个c文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