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T2初始化和中断设置

楼主(2023-09-17):
T2工作不正常,请问这样设置T2正确吗?

网友A:
要根据MCU型号设置T2,控制寄存器有差异。

网友B:
对于标准51单片机这样设置定时器2是正确的,T2工作不正常是否你没有 EA=1;

网友C:
仔细阅读芯片手册,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读书吧。

网友D:
如何不正常?
你的中断时间只有100us
354和355行的函数运行太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E:
没反应要么就是太快了,要么就是中断没工作。计数值和重装载值再看看

网友E:
要想中断能运行,必须ETx和EA都要配置

网友F:
AT89C51单片机是没有T2的, 52才有T2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