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黑色电阻大家见过吗

楼主(2023-09-17):
我在一款产品上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黑色电阻,外观黑色圆柱状,材质不知是塑料还是陶瓷,阻值有几百欧的也有几十千欧的。有谁知道这种电阻的名称吗?

网友A:
不是电阻,磁珠

网友B:
像是解放前国产的碳芯电阻。

网友C:
用电感表量一下(部分万用表自带),测量需要拆下来。

网友D:
看板上丝印D26、D27......,莫不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板上丝印D26、D27......,莫不是二极管。

你这眼神也太差了吧?那么明显的R26能看成D26?

网友E:
继电器是日本的,是不是高见泽品牌?

网友D:
大概是低温飘无感精密电阻

网友F:
那些看起来像高精度电阻器

网友G:
9几年,安徽生产的精密电阻就是这种封装,两元一支。现在家中还有好些。

网友H:
有几十千欧阻值,看来有点像防雷保护管(TVS)。

网友I:
这是无感电阻,可砸开看就看出来的

网友J:
在继电器旁边,测一下电路就知道了,两脚分别连到继电器两脚,可能是二极管或者TV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低温飘无感精密电阻

R005、R010这么小的用两线制根本精密不起来!焊接接触电阻都有R005那么大!!!

网友K:
可以搜索下丝印,看看是啥东西。

网友L:
据实画出电路图,然后大概率会知道那个是啥东东

网友B:
这种塑料叫酚醛树脂,俗称电木,是煤化工的产物,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美国在二战开启了石油化工以后,石油做的塑料百花齐放,性能好的多,电木就非常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