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中文注释的单片机温控风扇程序

楼主(2023-09-17):
温控风扇程序

带中文注释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Buzzer.h"

//电机引脚定义
sbit Motor = P1^0;
//指示灯引脚定义
sbit LED_H = P2^2;
sbit LED_L = P2^3;
sbit LED_Fan=P2^4;

float T,Tabs;                        //Tabs是温度的绝对值
char TLow,THigh;                //温度上限和下限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KeyNum,Mode,Fan;
//Counter:定时器计数
//Compare: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冲宽度调制
//KeyNum:接收独立按键键值
//Mode:按键调控THigh,TLow模式选择
//Fan:控制风扇是否随温度变化转动

void main()
{
        DS18B20_ConvertT();                        //防止刚上电时温度未转换出现默认值
        Delay(750);                                        //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THigh=AT24C02_ReadByte(0);        //从ROM中读取上一次设置的温度阀值
        TLow=AT24C02_ReadByte(1);
        if(THigh>125 || TLow<-55 || THigh<=TLow)//如果读取出的数据不合法,添加默认值
        {
                THigh=20;
                TLow=15;
        }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_ShowString(1,1,"T:");
        LCD_ShowString(2,1,"TH:");
        LCD_ShowString(2,9,"TL:");
        LCD_ShowChar(1,10,0xDF);                //显示特殊字符℃
        LCD_ShowChar(1,11,'C');
        LCD_ShowSignedNum(2,4,THigh,3);
        LCD_ShowSignedNum(2,12,TLow,3);
        LED_L=1;LED_H=0;                                //默认光标在THigh,指示灯亮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Num=Key();                                //读取键值
                /*温度读取及显示*/
                DS18B20_ConvertT();
                T=DS18B20_ReadT();
                if(T<0)                                                //对温度正负的处理
                {
                        LCD_ShowChar(1,3,'-');
                        Tabs=-T;
                }
                else
                {
                        LCD_ShowChar(1,3,'+');
                        Tabs=T;
                }
                LCD_ShowNum(1,4,Tabs,3);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Char(1,7,'.');                //显示小数点
                LCD_ShowNum(1,8,(unsigned long)(Tabs*100)%100,2);        //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最多可显示四位,因为DS18B20测温度的精度为2^(-4)
                /*阈值判断及显示*/
                if(KeyNum)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KeyNum==1)                                        //按键1控制Mode
                        {
                                if(Mode==0){Mode=1;}        //切换光标到TLow
                                else{Mode=0;}
                                LED_L=~LED_L;
                                LED_H=~LED_H;
                        }
                        if(KeyNum==2)                                                //按键2控制阀值的增加
                        {
                                if(Mode==0)
                                {
                                        THigh++;
                                        if(THigh>125){THigh=125;}        //DS18B20测温度的范围为:-55~125摄氏度
                                }
                                else
                                {
                                        TLow++;
                                        if(THigh<=TLow){TLow--;}        //确保阀值的合法性
                                }
                        }
                        if(KeyNum==3)                                                //按键2控制阀值的增加
                        {
                                if(Mode==0)
                                {
                                        THigh--;
                                        if(THigh<=TLow){THigh++;}
                                }
                                else
                                {
                                        TLow--;
                                        if(TLow<-55){TLow=-55;}
                                }
                        }
                        if(KeyNum==4)                                                //按键4控制风扇是否随温度变化转动
                        {
                                if(Fan==0){Fan=1;Compare=0;}
                                else{Fan=0;}
                                LED_Fan=~LED_Fan;
                        }
                        Buzzer_Time(20);                                        //按键提示音,默认响20ms,500Hz,无源蜂鸣器
                        LCD_ShowSignedNum(2,4,THigh,3);                //更新阀值
                        LCD_ShowSignedNum(2,12,TLow,3);
                        AT24C02_WriteByte(0,THigh);                        //写入阀值到ROM中
                        Delay(5);
                        AT24C02_WriteByte(1,TLow);
                        Delay(5);
                }
                if(T>THigh)                                                                //阀值与当前温度比较
                {
                        LCD_ShowString(1,13,"OV:H");
                        if(Fan==0){Compare=60;}                        //温度过高则电机占空比为30%
                }
                else if(T<TLow)
                {
                        LCD_ShowString(1,13,"OV:L");
                        if(Fan==0){Compare=0;}                                //温度过低则电机占空比为0
                }
                else
                {
                        LCD_ShowString(1,13,"    ");
                        if(Fan==0){Compare=40;}                        //温度正常则电机占空比为20%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er;
        TL0 = 0xA4;                                //                100us
        TH0 = 0xFF;

        Counter++;
        if(Counter>=200)                //每20ms,扫描一次按键
        {
                Counter = 0;
                Key_Loop();
        }
        if(Counter<Compare)                //Compare: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冲宽度调制
        {
                Motor=1;
        }
        else
        {
                Motor=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你好,引用了那么多头文件,压缩包里程序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引用了那么多头文件,压缩包里程序全吗?

都全的,把程序写到多个文件中,这个我得学习。

网友C:
谢谢分享!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D:
非常赞 又可以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