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温湿度DHT11程序

楼主(2023-09-17):
温湿度DHT11
//////////////////////////////////////////////////////////////////////////////////
//  功能描述   : OLED I2C  显示温湿度的值
//              说明: 主控 stm32f103c8t6
//              ----------------------------------------------------------------
//              GND  电源地
//              VCC  3.3v电源
//              D0   PA0(SCL)
//              D1   PA1(SDA)
//              RES  PA2(SPI模块改成IIC模块需要接此引脚,IIC模块用户请忽略)

//                                                        温湿度DHT11 信号线引脚接线 PB9
//                                            串口打印接口---- PA9 PA10
//              ----------------------------------------------------------------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wd=0;
  u8 sd=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DHT11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DHT11_Read_Data(&wd,&sd);//读取温湿度值

                printf("当前环境温度: %d ℃\r\n",wd);      //串口打印温湿度
                printf("当前环境湿度: %d %%\r\n",sd);

                OLED_ShowChinese(0,0,0,16,1); //温 x,y
                OLED_ShowChinese(18,0,1,16,1);//度
                OLED_ShowNum(50,0,wd,2,16,1);     //显示温度值
                OLED_ShowString(36,0,":",16,1);

                OLED_ShowChinese(0,16,2,16,1);//湿
                OLED_ShowChinese(18,16,1,16,1);//度
                OLED_ShowNum(50,16,sd,2,16,1);    //显示湿度值
                OLED_ShowString(36,16,":",16,1);
                OLED_ShowString(68,16,"%",16,1);   //
                delay_ms(1000);

                OLED_Refresh();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HT11.h"
void DHT11_IO_IN(void)//温湿度模块输入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HT11_IO_OUT(void)//温湿度模块输出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DHT11, &GPIO_InitStructure);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Low; //DQ=0
    DelayX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High; //DQ=1
    Delay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 = 0; //定义临时变量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 IO_DHT11) == 1) && retry < 100) //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Us(1);
    };
    if(retry >= 100)return 1;
    else retry = 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 IO_DHT11) == 0) && retry < 100) //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Us(1);
    };
    if(retry >= 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 = 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 IO_DHT11) == 1) && retry < 100) //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Us(1);
    }
    retry = 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 IO_DHT11) == 0) && retry < 100) //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Us(1);
    }
    DelayUs(40);//等待40us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HT11, IO_DHT11) == 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 dat;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dat <<= 1;
        dat |= 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 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 == 0)
    {
        for(i = 0; i < 5; i++) //读取40位数据
        {
            buf[i] = DHT11_Read_Byte();
        }
        if((buf[0] + buf[1] + buf[2] + buf[3]) == buf[4])
        {
            *humi = buf[0];
            *temp = 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void DHT11_Init(void)
{
    DHT11_Rst();  //复位DHT11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4-02-18):
应该有一个配套的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