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天线阻抗匹配

楼主:
阻抗匹配中,阻抗的测试是在板子供电的情况下测试还是在没有供电的情况下测试?比如蓝牙天线。是测试在板子工作的时候天线的阻抗,还是怎么测试?

网友A(2023-09-19):
空板,直接接上线测试,根据结果计算π型电路的电容电感,最后装上电感电容再测量

网友B:
非供电下测试。

网友C:
电路是在工作中从天线进行输入的,理论上工作时匹配得最好才是最好。
不过工作时,你如果测量呢?又用什么仪器或方案测量呢?
退而求其次,在芯片的输入处,测量无供电情况下的匹配吧。

网友D:
如果你指的是PCB板厂的阻抗测试。那是要制作阻抗测试板,用专门的设备,指定的测试频率,上电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