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4单片机读写寄存器操作

楼主:
求助,想实现一个如图:芯片-单片机-计算机,单片机用spi读取芯片的寄存器,然后发送到计算机,现在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已经解决了,单片机用spi读寄存器的代码一直有问题,单片机为stm8s105,附件为附带的spi例程,软件用的是iar
#include "spi.h"
#include "ALL_Includes.h"
/*********************************************
函数功能:SPI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IOConfig();

    SPI->CR1 |= BIT(2)|BIT(1)|BIT(0);//主设备,高位先发,2分频

    SPI->CR2 |= BIT(1)|BIT(0);//nss软件管理
    SPI->CR2 &=~(BIT(2)|BIT(7));//双线单向模式、全双工

    SPI->CR1 |= BIT(6); //使能SPI BIT(6)

}

/*********************************************
函数功能:SPI读写函数
输入参数:Data:需要写入的数据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u8 SPI_RW(u8 Data)
{

   while(!(SPI->SR&0X02));//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SPI->DR =Data;

   while(!(SPI->SR&0X01));//等待接收缓冲区为非空
   return (SPI->DR);
}

/*********************************************
函数功能:SPI IO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SPI_IOConfig(void)
{
     //设置SPI_SCK为输出
    SPI_SCK_GPIO->DDR  |=  SPI_SCK ;//输出模式
    SPI_SCK_GPIO->CR1  |=  SPI_SCK ;//推挽输出

     //设置PC6SPI_MOSI为输出
    SPI_MOSI_GPIO->DDR |=  SPI_MOSI;//输出模式
    SPI_MOSI_GPIO->CR1 |=  SPI_MOSI;//推挽输出

      //设置SPI_CS为输出
    SPI_CS_GPIO->DDR   |=  SPI_CS;//输出模式
    SPI_CS_GPIO->CR1   |=  SPI_CS;//推挽输出

       //设置SPI_MISO为输入
    SPI_MISO_GPIO->DDR &= ~SPI_MISO;//输入模式
    SPI_MISO_GPIO->CR1 |=  SPI_MISO;//上拉输入

}

#include"delay.h"
/***********************
函数功能:us延时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粗略延时
***********************/
void delay_us(void)
{
    asm("nop"); //一个asm("nop")函数经过示波器测试代表100ns
    asm("nop");
    asm("nop");
    asm("nop");
}
/***********************
函数功能:ms延时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粗略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
    for(i=900;i>0;i--)
    delay_us();
}

#include "led.h"
#include "ALL_Includes.h"

/***********************
函数功能:初始化LED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LED_Init(void)
{
      //设置IO口为输出
    LEDPort->DDR |= LEDPin;//输出模式
    LEDPort->CR1 |= LEDPin;//推挽输出

}

/***********************
函数功能:LED开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LED_ON(void)
{
    LEDPort->ODR &=~LEDPin;//LED置低
}

/***********************
函数功能:LED开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    注:无
***********************/
void LED_OFF(void)
{
    LEDPort->ODR |= LEDPin;//LED置高
}

网友A(2023-09-26):
没有IAR for STM8,你换个编译器吧。